液晶显示器通电后灯管亮黑屏I

楼主(2011-02-18):
今天接收了一台液晶显示器是十九宽屏的,通电后灯管亮黑屏,用通用板点也是如此,测试屏电路上的电压都正常,不知是什么原因,请各位同仁指教.

网友:
灯管亮怎么可能是黑屏呢 应该白屏吧

网友:
灯管亮的屏上是黑色信号,检输出信号都有就刷程序啊!

网友:
程序也刷过,也用2621点过结果都 是一样,我感觉是屏有问题

网友:
把信号取下,看屏有没有白屏.

网友:
把屏线拔掉,点亮灯管看是黑还是白(有的屏加电后才白,我的日立TX38D14VCOCAA就这样)
是黑的话,查屏上保险有没有坏,
没坏,查负压形成IC有没有供电和输出
都正常的话,可能屏上的主芯片坏了
供参考!!!!!!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我有个,也是这个样,   请楼主修好后说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