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45G*****S2

楼主(2011-02-18):
故障点不亮  和音频不能用  是6520烧掉了  换掉能点亮  但新的问题来了 用集成显卡  几秒后花屏 在后九不显示了  用独立的是好的   请问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 我加焊了一次还是一样底部问题

网友:
是什么机器哦

网友:
6520旁的2个滤波电容也换掉

网友:
量一下三基色的阻值是否 正常

网友:
多数是北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