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865主板,开机时有时能开,有时能见风扇转一下再开就风扇都不转了。

楼主(2011-02-18):
过段时间又能开一下,能开机工作正常能正常关机,电池没问题换了新的了。
那位高手能说一下是什么问题,还有就是声卡不能发声,设备在设备管理器
那看没有问题正常就是不能发声。

网友:
声卡不能发声
系统是可以的
刷吓BIOS看看

网友:
查I/O,换声卡芯片

网友:
关于不出声音,如果按你说的话,你再看看音频的跳线插对了没。
还有那个有时不开机的问题,可能是主板过脏或者是主板上某些插槽的触点氧化引起的,清理一下主板和各个插槽在试试看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、BIOS设置禁用了声卡?

网友:
貌似芯片坏了!

网友:
感谢给意见的上面几位,

网友:
我碰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。。。我是放了一下电,更新了一下驱动就没事了。

网友:
简单的一个故障现象就发问。。。。无法帮你。
这个区至少也得提供一点点的电压值和信号出来我们才好分析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