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超锐V100A插电源自动开机掉电。

楼主(2011-02-18):
   今天 接到同行送修的本本,接机插电源测试,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,屏幕可以亮一下是白屏,拆后盖发现显卡已经被做过,报价拆机,直接更换显卡,接着测试机器,问题基本一样,插电源自动开机,然后显示LOGD画面一秒,掉电。测主板各路电压正常,百思不得其解,只好来论坛,请教各位大仙。

网友:
机器都已经亮了,显示LOGO就掉电。比较急,在线等各位大仙指点。

网友:
是不是BGA没做好啊

网友:
可能没有做好

网友:
是不是屏坏了,换平试过吗

网友:
平时好的,BGA肯定做好了,

网友:
显示LOGO就掉电
显卡可能没做好

网友:
写下bios看看呀

网友:
也可以查下用波波 查下cpu 电压波形

网友:
做显卡前有触发掉电的现象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