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IC代换问题

楼主(2011-02-18):
三星R23笔记本,怀疑时钟IC坏,想换个试试,板上IC为:ICS 8358992 0808 95146 ,64脚,料板上找不到和这一模一样的IC,不知可否用其它ICS,脚位为64的代换?

网友:
肯定不可以了!

网友:
不是所以的64脚IC都能对换的哦!!

网友:
不可以了,不能乱换的

网友:
好像必须同样型号才能换

网友:
看时钟下边的数字就可以  上边不用看‘

网友:
时钟好像不可以代换的哦,同板子不同厂商的芯片可以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