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eston CI945GC 有时重启跑25不亮?

楼主(2011-02-18):
yeston CI945GC 有时重启跑25不亮,,,有时能正常显示进系统,进系统后一切正常.没有死机什么的现象..
...就是有时重启或者关机后再开机的话就会跑25代码..没有显示....所有的供电都正常.....
BIOS刷过连芯片也换过..还是一样..
北桥也加焊过...还是一样,,,,
CPU座也加焊   还是一样...
求助.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一下啊

网友A:
楼主CPU座焊了没,也焊焊试试说不定好呢

网友:
我是这样理解的,板子能开机,说明大问题是没有的,因为能开.
有很多例子显示能开机,但又有很少的时候不能开机,是因为零部件不稳定的缘故造成.
还有一个很常见的,电容股了,暴了,漏浆了,但还是可以开机,那是不是说明有少时候不能开机是因为电容的问题呢?
我修到过二块板子都是因为这样的问题,检查了很久,最后才发现从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电容有漏浆的痕迹,更换了后,客户至今没找回要求保修.
还有一块是这样子的,有时候能开机,有时候又开不了机,不能开机时诊断卡是跳C3的,能开机时检查内存DDR2 800 2G 的电压是1.8V,不能开机时检查是没电压的,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.加焊北桥也无用,差点就要报客户说北桥不稳定的了,突然回头再看,一个内存场效应管旁的电容小小的鼓起来了,之前检查那么久多没见到有这回事.换了电容后再测试场效应管,虽然阻值跳500-590之间,但为了保险起见,还是换了,以免再出现不稳定现象.

网友:
兄弟,,,,我都说过了,BIOS刷过连芯片也换过..还是一样..

我连IO芯片都换过了......还是一样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CPU座焊了没,也焊焊试试说不定好呢

你也没有看清楚啊....我都说过CPU座也加焊过了...

网友B:
把显卡插槽换了就好了哦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显卡插槽换了就好了哦】

是板载显卡的喔.......显卡插槽会影响到吗???

网友:
集成板的话还是再换几条内存试试吧..不行有可能是北桥了..不过也有跑25换南桥好的..要自己再测测量量

网友:
南桥问题的可能性很小~

网友:
换个北桥吧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可能时钟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