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开不了机

楼主(2011-02-18):
主板开机没反应是那里的问题?

网友:
是无电源吗?

网友:
待机正常吗? 一步一步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待机正常,开机诊断卡没反应

网友:
保留基本件,主板、CPU、内存、显卡、电源,不能开机的话,先换电源试试。

网友:
诊断卡没反应?没电吧

网友:
待机正常怎么理解?

网友:
请把问题补充清楚.是不触发,还是不跑码 不触发按以下检查..3.3VSB是否正常, PS_ON开机针是否有电压.IO_PSIN是否有跳变.IO_RMSTRST#信号是否正常.IO_PSOUT是否发出.S3#信号是否有返回.IO_PSON高低跳变拉低绿色电压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看来你是专家,没触发,PS-ON有开机电压。有可能是IO

网友:
能通电吗?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你说的太详细了 看这样你没学习过啊 ?

网友:
汗。不开机问题有很多可能。LZ说得太笼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