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A

楼主(2011-02-18):
昨天接到一台联想F41A本子,故障现象是黑屏,不过是有背光的。外接无反应
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.08正常,开机电流经过两次跳变电流停在1.5A左右,裸板电流在1.3A左右、
看了显卡是NVG86-630的显示用基地的BGA热了一下。 可是故障现象还是一样,然后想了想把显卡摘下来直球装上还是不行,纳闷了 不会是显卡坏了嘛,因为暂没有显卡换,就想想其他可能导致的问题,于是乎就把屏给拆了看了屏型号是LP  W141WX3的,想到这种屏的通病,马上就代换了一个试了一下。。。亮乐、。。接着把机器装了起来,把风扇的线改为5V的,,就等着客户发个字啦。。。。。
在这里我想问下大师门有什么方法判断是不是显卡问题啊。。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的问题,重做下显卡

网友(点评):
看帖太不认真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说了是屏问题嘛 ,,,你看完了没有啊,别乱回复哦。。误人子弟

网友:
闪屏门+显卡门都走一起了。故障现象是黑屏,不过是有背光的。外接无反应,外接都无反应,我想知道你重植显卡后外接能亮吗?

网友(点评):
这种机器外接要切换才能显示的

网友:
不亮的呀】

网友:
你们怎么看的啊,不是说屏的问题吗,加显卡一样不亮
不过我想知道这个屏的通病是什么,LZ可以说下吗,不会是F 烧了吧?

网友:
 为什么是屏的问题但外接无反应?

网友:
呵呵  兄弟通病的屏是LG吧~这个机器我感觉外接是可以亮的 修了好多的 我没遇到楼主这样现象下次还真的注意

网友:
楼主说的有点乱啊

网友:
这种屏,我还没有见过灯管亮,屏没有显示的,只是见过跳线的。不过你这机器有点像显卡的问题,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换屏会好!

网友:
楼主怎么换屏会好哦?呐闷!

网友:
少见的 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重插一下屏线也会好!

网友:
都赶到一起啦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