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开机,指示灯不亮

楼主(2011-02-18):
测整流输出290V 正常,测3482 ——7脚12V,其他6脚0.01V ,5脚0.01V,1脚0V(接可调电阻,標注电压14.5V).如何入手?

网友:
你那是什么显示器啊,希望我可以帮助你啊

网友:
IBME54 刚入手,没明白,线路图也不复杂

网友:
3842一几个关键点查下看,这个电源很多的,连DVD都有用这个的

网友:
除了7脚有12V电压,其它都没有,换了3842也一样,各脚也没短路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