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PS-250AB-28A--更换保险后-可以运行-但隔天就断保险

楼主(2011-02-18):
DPS-250AB-28A--更换保险后-可以运行-但隔天就断保险--整流桥换过了。以前是US6K 80R换成了KBL406
更换

网友:
启运瞬间电流大?串个NTC在火线端行不行?

网友:
手头上没有----NTC
之前原始保险是6.32的。。我窜了2个3A的可能--开机电流大于6A了。断的我换了个7A的。看看

网友:
必须串个NTC在火线端 是通电时防止对后面电路的冲击和电容充电坏保险的 一般ATX电源3A的保险应该刚好不大不小
楼主太有才了 保险是并联才是增大电流的 窜了2个3A的不还是3A吗???

网友:
把热敏电阻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