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doc下怎么用format?

楼主(2011-02-18):
用format在doc下有什么作用,都有哪些命令?、?

网友:
doc=dos?

其主要格式为:   FORMAT volume [/FS:file-system] [/V:label] [/Q] [/A:size] [/C] [/X]   FORMAT volume [/V:label] [/Q] [/F:size]   FORMAT volume [/V:label] [/Q] [/T:tracks /N:sectors]   FORMAT volume [/V:label] [/Q]   FORMAT volume [/Q]   其主要参数有:   volume 指定驱动器(后面跟一个冒号)、装入点   或卷名。   /FS:filesystem 指定文件系统类型(FAT、FAT32 或 NTFS)。   /V:label 指定卷标。   /Q 执行快速格式化。   /C 仅适于 NTFS: 默认情况下,将压缩在该新建卷上   创建的文件。   /X 如果必要,先强制卸下卷。那时,该卷所有   已打开的句柄不再有效。   /A:size 替代默认配置单位大小。极力建议您在一般状况下使用   默认设置。   NTFS 支持 512、1024、2048、4096、8192、16K、32K、   64K。   FAT 支持 512、1024、2048、4096、8192、16K、32K、   64k,(128k、256k 用于大于 512 字节的扇区) 。   FAT32 支持 512、1024、2048、4096、8192、16k、32k、   64k,(128k 、256k 用于大于 512 字节的扇区)。   注意 FAT 及 FAT32 文件系统对卷上的群集数量有以下限制:   FAT: 群集数量 <= 65526   FAT32: 65526 < 群集数量 < 4177918   如果判定使用指定的群集大小无法满足以上需求,格式   化将立即停止。   NTFS 压缩不支持大于 4096 的分配单元。   /F:size 指定要格式化的软盘大小(1.44)   /T:tracks 为磁盘指定每面磁道数。   /N:sectors 指定每条磁道的扇区数。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Format这个指令可将病毒完全的去除吗?   有人说: Format这个指令可将病毒完全的去除,这是真的吗?   答: 一般的硬盘大致可分为3区   * 硬盘分割区   * 硬盘启动区   * 档案资料区。   而Dos的Format这个指令只能将硬盘中的“档案资料区”消除而已,一般的开机型病毒还是可以感染硬盘分割区和启动区(MBR 和Boot Sector),进而有其他不正常或破坏的行为。一旦你发现电脑病毒已经在你的电脑里建立毒窟,而“毒枭”又非常狡猾擅于藏匿,你决定与它同归于尽,请采用以下步骤:   * 关掉电脑电源(关机)   * 用干净无毒的原版Dos开机片重新开机   * 出现A:>后,键入A:>fdisk /mbr 按键   * 再键入A:>sys c:   * 之后再打一个A:>Format c:   完成以上的动作后,基本上是不会有电脑病毒存在的。但要注意的是: 您的资料也就因此烟消云散了。如果你想保留你辛苦建立的资料,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让一套可背景监控的防毒软件为你缉毒吧

网友:
回答好专业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DOS吧。

网友:
哎!现在的人连DOS也会写错!!!!

网友:
哈哈哈,真是人才:format c: /q  c:是盘符, /q是参数 /?是帮助你看一下就知道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