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LAA170EA 中华屏点十分钟左右白屏

楼主(2011-02-18):
CLAA170EA 中华屏点十分钟左右白屏,关机再开就闪一下图像又白了,求解

网友:
屏是慢慢变白吗

网友:
恩是啊 反应时间不过3秒吧

网友:
慢慢变白可能是屏IC问题了..摸下屏IC是否过热..测下屏供电及升压电路.

网友:
我今天也碰到一个白屏的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奇美的屏也会白屏,有时一开机就白,有时用一个星期都不白,有时用着用着就图像不动了然后慢慢变白,还有时用着用着图像起条纹乱闪
屏驱IC很热
一直没找到问题,后来,在快要白时用力拍几下能好
结果,是屏电路连到玻璃基板的排线接触不良,没法修(怕修了反而不能用了),50元收的凑合着用吧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