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宏基显示器。滋滋响?

楼主(2011-02-18):
这个显示器。抱来时是通电屏不显。指示灯一直是红色。打开发现主板上有电容爆了。换了之后通电后。指示灯变绿色了。但是按过开关屏就闪一下。不显示。有滋滋声。

网友:
灯管可能性最高..用测试仪看看吧.

网友:
看下输出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高压板。给驱动板的电压有。13V的是14左右。5V的是5V左右

网友:
发出滋滋声的元件,在旁边显示的是T100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呀。元件上标着。delta 2874004600 e115982 MP-130IDCGM 0716

网友:
高压板有问题,查高压板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变压器的响声吧,或是开关变压器的响声

网友:
T应该是变压器,大的应该是开关变压器,小的是滤波器,看是那个响

网友:
高压板烧了的可能性很高!!

网友:
换灯管吧..

网友:
电容是换一样型号的吗 以前见过耐压不对上去也不能用的

网友:
高压逆变器不良,更换吧..别动不动就说灯管漏电,叫人家换灯管,先把高压问题排除了再考虑灯管...先易后难这是维修的基本方向..以我个人的经验,灯管问题的还是相对少很多..  说话应该要负点责任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耐压是一样的。只是容量不一样。220的。我用470的代换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说的高压逆变器。就是那个T100吗。这个有代换的原则吗。谢谢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变压器的响声吧,或是开关变压器的响声
有时候声音让你没法辨别是哪里出现的,你目前只能去替换试试,我感觉跟灯管的问题比较小。等待宣布答案

网友:
我不是说了让你用灯管测试仪去测试下灯管么,先简后难啊。我还是认为是灯管问题,你没测试仪改个高压条去试试啊,这总不难吧?

网友:
先简后难 用单口高压板测试下灯管  加焊下升高变压器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T100就是高压逆变器,或是说高压包.高压变压器..    一般都是原值更换..我是没试过代换..你先用通用高压确定好故障先吧.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不好意思。我对液晶显示器真的不懂。你说的测试仪没有。那个高压条又要怎么弄。可以说下吗。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高压逆变器要怎么看他的值呀。上边我把空上高压逆变器上边的数字全部写出来了。你可以帮我看下吗。另外给我说下怎么看。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你可以在淘宝上搜一下那个高压逆变器..和通用宽电高压条..修液晶还是要工具齐全点啊.通用高压条,驱动板(我比较喜欢用乐华的).屏线.还是要备点货的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有地方断路了.

网友:
高压板问题多点,接个小板子上去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只遇见过一次  你换换试试

网友:
大电容断脚也会出现吱吱响,试过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电源部分有电容漏电致保护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容量低一点问题不大,但是如果高的话最好不要超过原电容容量的20%否则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llinfenzouren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这款显示器待机时有轻微滋滋声应该正常,你重点检查灯管

网友:
啥测试仪啊,不就个点屏的工具呗,搞那玄乎的
灯管、电感、变压器,灯管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一体版的高压部分拿掉~换个通用高压条子贴上~
供电接地开关3根线接好OK~高压包坏了有备件还好没有备件就换高压条呗~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我前天接到一个三星的显示器,也是有声音 我弄的也是高压部分

网友:
是灯管的问题把

网友:
断开往高压部分的保险看看有没有响声,如果没有的话,说明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,有两种处理方案:一是修好高压,二是用通用高压代换。。。

网友:
检测一下灯管是否好坏。如果四只灯管全部OK,就加个高压板试试,断开原机高压板的供电。一般就是这两种其中的一种故障。如果灯管OK,那就是高压板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淘宝网有,22元一个,最简单的方法就先判决灯管的好坏,再修高压板,如果是高压板坏,到淘宝买一块很便宜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怎么判断灯管是好是坏呀、。可以说下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同意楼上的说法,因为换灯管是有一定的风险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用单灯高压板点灯管,一只一只的排除。

网友:
兄弟  先单点屏的灯管 看看是不是好的 先把屏的灯管排除 , 如果没问题 你就查查高压板那地方  响的话 兄弟 我就说一句 换个通用高压吧   因为响大多都是变压器在响  因为别的 不可能响的

网友:
哎呀  高压灯光坏了  。

网友:
有时候用单灯高压板测灯管是亮的,可是全接上就不一定好。最好是几灯管的,就外接几灯管的高压板试试,只接12V供电,地线,开关三根线就行,不用接亮度调节,接了反而影响。若还有响声就是灯管老化或虚连,之间相互打火。如没有响声,就是高压板问题。不知这样你明不明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你说的断开高压部分。可 以具体说下吗。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从二次电源往高压部分一般有小阻值电阻或电感作为保险丝,有的板子直接用铜丝代替,挑开一头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直接改个高压上去吧
这个声音是线圈发出来的

网友:
確定故障點後再更新良品

网友:
我的經驗是更新(燈管)或是檢查(高壓線圈)

网友:
就是。说话要负责啊。我也遇到优派17寸什么都正常。就是有吱吱的响声。换了变压器就好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,闪的时候有图像吗?闪了以后,屏没光,但是有图像吗?
1、闪了后有图像,检查高压板或者高压包,用通用的高压条代换检测。
2、闪了后没有图像,属于黑屏故障,稍微麻烦一点,检查输出电压后还要在检查驱动板供电保险。
  我也再学习,今天上午看到的显示器维修资料,希望对你有帮助,期待答案的公布~~

网友:
这个找个高压条,看看是不是灯管的漏电问题,排除一个是一个

网友:
从小不学好,长大修电脑,你得再学习加强一下,搞个高压条都不懂原理,怎么修液晶显示器,看来就只能换电容吧

网友:
唉,没看懂啊,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用竹筒式的听筒听, 很快就找到发声元件,先听开关变压器。

网友:
我们修过一个响的是灯管 的管脚接触不良,换的灯管也还响最后才找个是管脚接触不良

网友:
换高压吧。。。我想是打火了。

网友:
高压线圈问题偏大

网友:
高压板接上新灯管试试,还有响声吗?

网友:
我估计一是高压板坏,再一个是灯管坏,吱吱响高压板坏的几率高,楼主修好了也说一声到底是哪里的事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