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310不充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2-18):
          机器送过来的时候客户已经自行更换过电池和适配器,经过前台核实问题属实后开了登记单子,留下机器待修。用于客户前期工作已经做完了,确定问题出自主板,但是为了稳妥起见,机器接到手并没有忙于拆机,直接装上客户的新电池,插上适配器电源,开机按F2进入BIOS画面,发现BIOS里面并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的PSID信息。然后重启动机器直接进xp系统,在系统里发现电池电压显示为10%(由于是新电池里面会有余电的),但是并没有充电的显示。这说明机器确实不能充电。那么接下来试着拔下适配器,机器可以自动切换到电池状态,插回适配器,机器也可以自动切回AC电源。这说明AC识别电路及隔离电路基本没有问题了。分析问题可能就出在PSID适配器功率识别信号丢失所致。这个识别信号丢失,将会使EC无法确定充电功率,也就不能发出充电信号给充电芯片,从而导致机器出现不能充电的故障。
        既然大致分析出故障所在地方,所以操作起来就比较方便了。直接拆机成裸板,然后挂好电池,适配器,开机测试PL16电感上输入的DOCK PSID电压为+4.3V,测试PR209 上拉电阻上PSID输出电压也为+4.3v,令一端为+3.3V,真是奇怪了,这个PSID竟然会输出一个+4.3V的电压出来?没道理!上拉电阻的供电才+3.3V啊。不管它了,先对照图纸分析一下这个PSID电压的形成再说。如下图:

网友:
从图上可以看出,这个DOCK PSID电压并不是从适配器输出的。如果板上安装了PD7这只稳压管之后,实际上这块板子PD7稳压管是没有安装的,那么Q53导通之后,将PR209 发过来的+3.3V的电压,在这里由于PD7的稳压作用降低到某个电压值上,从而得到准确的PSID适配器功率,也就是说当插入不同型号的适配器就能得到不同电压的DOCK PSID电压。这是由随机配送的适配器里面的稳压管值来决定的。如果稳压值电压不在EC预设的默认值内,EC将无法识别插入的适配器的PSID信息,从而禁止给电池充电,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。也就是正常时这个DOCK PSID电压既不能为0v,也不可能高于+3.3V。因为,上拉电压才+3.3V。那么这个+4.3V电压从何而来的呢?说了这么多,还没动手修呢。别着急,继续看图纸吧。那么既然知道了这个DOCK PSID 的大约的正常电压值就更好查了。
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追究这个+4.3V的来源了。从图上可以得知,该机的PSID形成电路还有3处EC功能脚的保护电路,材料的名称分别是PD5,PD6(未安装),PR215,PR213,PQ54,(过压保护之用,防止PSID输入电压过高引起EC损坏)。为了快速知道具体来源位置,直接取下PD5电压没有变化;当取下PQ53时PSID电压降为+3.3V了。测试焊盘上PQ53的位置的1脚D级为0V,2脚G级为+5V,3脚S级为+3.3V。不难看出这个+4.3V电压明显是由于PQ53软击穿电压透过来造成的。直接更换PQ53,上电测试PSID电压,实际电压降为+3.2V。然后挂好屏,键盘,电池,开机进BIOS,发现找到的适配器功率信息为65W,然后测试充电电感PL18上已经有了正常工作的PWM波。关机上好硬盘等设备,重新进入系统,测试充电情况,一切正常。于是安排手下人装机,维修完毕。

小结:

当维修DELL机器发现不能给电池充电时,一定要先进入BIOS查看适配器的PSID功率信息。如果用错适配器或者使用维修电源均会使EC抓不到PSID,将会引起机器不能充电的故障。确认EC收到功率信息再去维修充电电路或者换电池不迟。

网友:
说的不错  给鼓励奖

网友:
真是太历害 了,真是高手

网友:
学习了。向高手致敬

网友(点评):
说的很具体 高手

网友:
说得太好啦,就是不太明白!

网友(2023-01-15):
学习了,先记号

网友:
分析地很透彻!学习了!

网友:
上传的图片打不开,看不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