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20不开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2-18):
       首先拆机后测量无待机电压,待机芯片TPS51120主供电正常,但没有EN使能信号,此信号由IO(MEC5025)和U8共同控制,
测量IO待机2工作条件:1、+RTC_CELL供电正常,2、IO的128无ACAV_IN信号电压(正常高电平)。因为+3.3V_ALW供电是由待机芯片先产生的所以在此IO不需要此电压。测量U8也无ACAV_IN信号,此信号由充电芯片MAX8731发出,
接着测量MAX8731的22脚主供电和2脚检测信号电压均正常
后更的此芯片开机正常。
描述较为简洁,有不对之处请大家多多指点。

网友(点评):
对初学者有帮助!!继续写多点维修经验!

网友:
学习了顶了  积分0

刘丽华 -5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前几天我也修了一个,也是开机电路,时tps51120的en信号没有,后来换了一个BIOS就好了,由于是师傅换的BIOS,本人就想不通为什么DELL的待机与BIOS有关系了。如果有关系楼主能讲一讲吗

网友:
芯片问题,很普遍

网友:
写和简单精验,不错

网友:
楼主怎么知道IO需要那些条件  我只知道量有数字的电压 一般怎么知道IO需要那些电压呢?困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知道与不知道就一点之差,看你爱不爱问,因为起初IO的工作条件我也不太清楚,最后在向别人请教了一下就明白了。所以在维修中我们一定要爱学爱问才行呀。

网友:
。。。。把你请教的说哈列

网友:
DELL 机器MAX8731导致ACAVIN 不正常 自己就遇到好几次了

网友:
DELL的BIOS参与触发。。

网友:
ACAV_IN请教,此信号是做什么的呢?

网友:
我也 修了几个 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给IO或其它一些芯片的开启信号,此信号输出表明电源正常,控制其它一些相关元件也正常工作,不知这样解释是否正常,望大家指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你的回答。

网友:
MAX8731  的  13 脚 AC OK  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还可以   学习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ACAV_IN信号是一个外接电源插入供电的指示信号

网友:
MAX8731是不开机的根源

网友:
xie de bu cuo .

网友:
请问楼主,DELL1420的CMOS的插法是如何的?因为手头上有一块板自动开机兼重启

网友:
讲的很精辟 简单易懂

网友:
讲的很精辟,简单易懂 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,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所有笔记本电路的信号名称都一样吗

网友:
呵呵   这个是通病吗?

网友:
我想问下,BAT_REF  是检测功能,其他芯片上的出现REF都是检测功能吗?

网友:
诚心请问楼主怎么判断每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呢?望楼主解答。

网友:
为什么你们每次都是换个芯片就好呢,真的很羡慕,tmd我每次都是修好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是有复位不跑码,哎。。。。

网友:
请问怎么看图纸查每一个芯片的工作条件,有没有什么好的方的,知道那个条件是主要的.

网友:
AC OK 是电源好信号啊

网友:
很不错的帖子,顶!!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