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雷 8651TC3 显卡在一些主板上不能使用

楼主(2011-02-18):
各位大哥,小弟有一块精雷 8651TC3 显卡在915主板和VIA芯片的主板上使用有显示。进系统测试3D也很正常。但是换到865主板和AM2的主板上使用的时候开机却检不到显卡。请问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?是BIOS问题吗?请各位指教。
芯片
显卡

网友:
碰到过
解决不了
最郁闷的是我还碰到过显示器挑主机的事情

网友:
但是据我所知,以前是不挑板子的哦。最近才出现这样的症状的呢。

网友:
什么芯片和接口的显卡,又能插在845的主板上又能插在AM2的主板上?

网友:
PCI显卡吧??

网友:
精雷 8651TC3显卡应该是PCI-E显卡吧,怎么可能用在845主板上呢?

网友:
lliiuuzhong
的帖子
各位朋友不好意思,一时忙乱。写错了。其实是V星ms-7143 915主板才是

网友:
很可能是空焊,建议不用管它,让客户加点钱给他换一块,万一做不亮了就赔大了!!

网友:
主芯片假焊的呀!加焊100%好机呀!要小心呀!

网友:
又可能是核心空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