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da 478板子好几块usb不能用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2-18):
anda 478板子好几块usb不能用,其他一切正常,
只要是usb 要不就没发现 要不就 提示usb出现问题
Unknown Device
高手求解决方法。。

网友:
先将USB供电的跳线,从5VSB跳到5V(如果有的话)

网友:
USB接口问题啊,这种板子久了啊,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5VSB跳到5V,在哪里?

网友:
不一定有双路供电的,只是说电流可能不够

网友:
先查供电   在打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