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风扇有转,显卡温度高,左掌托烫

楼主(2011-02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吗

网友:
灰把出风口堵死啦,热量出不来啊,赶快清理吧,要不然显卡会脱焊的

网友:
DV3000系列好像都这样 显卡温度高
要注意清理出风口灰尘 不然挂的快

网友:
1,你加装的银片太薄或太厚,和显卡核心没接触好,
2,银片端面径向跳动过大,和显卡核心接触不好,

换以前的那种导热垫,固态导热垫等,看看温度变化,

网友(2013-05-23):
我的也是这样

网友(2015-06-20):
导热管  换掉吧   我以前遇到过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