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该死的hp 4416S 通病知道的进来啊

楼主(2011-02-18):
L42 大家都知道的通病, 可是 那个电压修好后, 诊断卡跑04来回跑, 一直不断的复位 边上的灯一只闪 电流来回跳 ,我把北桥拿啦还是一样,那就证明 和北桥显卡没关系了,南桥也加焊过,CPU换过 请大家帮下忙谢谢了
cpu
显卡
通病

网友:
我手里有两台这样的了 问题和你的一样 所有的芯片能换的 都换了 BIOS 刷了 还是不行 难道就没有修好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