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-MX头疼问题。。加两包十块红旗渠

楼主(2011-02-18):
今天下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好一块华硕P5G-MX主板   内存不过  代码 D1  D2  E0  换内存无果先测内存供电。0.9V   不正常  换内存供电长管  再测   电压1.8V   电压正常  内存依旧不过。。
故障还是老样子。。。测内存系统供电第119   120  电压分别为3.3   1.6   明显系统供电被拉低。。相机图片太大。。上传不了
顺120PIN跑电路至南桥旁边一个472排阻  。对面是3.3   排阻这边是1.6   断开线路后  1.6电压升高为3.3V    怀疑后期电压拉低了。。。跑线路至PCI-E    发现PCI-E旁边没有安装电容   继续跑电路至网卡  开拆。。。。拆掉网卡  故障依旧。。。继续往下跑。。。转了一大圈  网卡拆了  IO换了   都不解决问题。。。。本想放弃。。。。但是放弃就要赔客户板子。。。板子本身在保 。  已经告知客户可以修好。。。。客户才同意维修。。。郁闷之极。。。。再抽支烟。。。。突发奇想  不会是472排阻有问题吧。。。换换试试。。。。可怜啊 ,。。。一大堆废板 没有找到472排阻  也能天黑没看见 (当时天色已暗)有找个液晶显示器驱动板  在上面拆了个472排阻。。。换上试机。。。代码不一样了  但内存依旧不过。。。郁闷之极。。。。再来一根烟。。。。突然想到当才断开的2个线路还没飞线呢。。。。。赶忙拿出漆包线。。。飞啊飞  飞啊飞   终于飞好饿。。   再试机。。。OK  故障解决。。。。。。。代码呼呼里跑啊。。。。。那个激动啊。。。。NND   一下午抽了两包烟  (第二包没抽几根)    终于OK了  。

至此 得出结论   断线测量法有时候并不准确  应该测出一个疑点  先排除一个疑点。。节省时间 节省效率!

网友(点评):
修好一片板如果是抽软白沙至少可以抽10多包了

网友:
心里有压力的时候 修主板不好修哈哈 楼主克服了压力

网友:
是的,心里有压力不好修主板的

网友:
坚持就是硬道理,不过烟尽量少抽。

网友:
经验之谈。。。

网友:
分的那两根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飞的我断开的那俩线   一个是472排阻后    一个是内存槽120脚与其他相连的线路。。。断开120脚与其他相连的线路的原因是害怕是过孔线短路  打算直接从472排阻上飞线到120脚试试呢。。。结果不行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没遇到过,所以影像不是很深,我遇到一台SONY   一块小板就大电流会不会是过孔短路

网友:
版主好专业啊?正在加油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