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山寨17寸液晶,开机就显示检测信号线。

楼主(2011-02-18):
如题,一台山寨机器,开机显示检测信号线的提示,如果是正常机器的话,显示几秒不外接视频信号的话,就会处于休眠状态,但是这个机器就一直显示这个提示,外接视频信号也是如此,求达人们给点维修思路,自己判断是驱动板有问题,但是因手上暂时无驱动板,所以想修好,求一个维修思路,多谢

网友:
维修从简到难:
1.外接信号输入,测VGA输入信号
2.刷MCU
3.换驱动板

网友:
换换主控板试试啊

网友:
什么都没有,怎么修机子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