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升技KN9S闪秒

楼主(2011-02-18):
机器不能开机,一上假负载就是不停向上加电测试卡灯一闪一闪,上真U就直接上电 测试卡IRDY灯不停的内
测内存没有1.8V 全板无时钟,  晶震正常, 还有这个板不要时钟芯片吗??没发现  南桥址接上??
测试开机针发现有5V别一个脚跟 本没接地。从一个三及管D及,此管S及接地看来这个三及管是来开机的,让D及加5V拉低G及电压.不过这个G及找不到通那里了,IOj没有了一定要桥了...io(wb83627ehg)
内存供电芯片w83320g wb83303ag
先查w83320g这个控制 内存1.8v 先换ss脚小电容,试机马上 得到1.8v
不过还是一样的闪..先查,,,,,不知道毛病晕了上电再试试,发现那个1.8v又没了,。。。

在这里求助一下大家了。。

网友:
把内存供电的管理W83320G换掉试试

网友:
w83320g先换了试试看吧

网友:
换了一样毛病,一上电就在开机,一下一下的,开了又关,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一下,这个是短路问题吗。。。很不解,好像我搞的机器都是桥问题,单桥没得修,

网友:
一个一个慢慢换着查吧,总有解决的时候啊

网友:
查主板各路供电电容有无不良,前两天修的一片板就是给SB供电的MOS管D极滤波,接在ATX3.3V电路上的电容有问题造成主板一下通电一下断电问题

网友:
想请教下7楼的,SB指的是什么呀? 还有说到的ATX3.3V是CPU边的4脚插还是电源大排插? 检查到的电容有问题是电解电容还是贴片电容? (很不好意思,我是新手,不大明白,求解答)
一下通电一下断电反复如此的板子我遇见过最多的是技嘉的,所以想请教7楼技术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