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好一台笔记本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1-02-18):
刚开始能开机,但过一会儿[十多分钟]就死机,开了两回了,都这样,但是第二回死后,加电都加不上了,我就动了一个托架,按几下就出来那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,也没动别的
机器是联想昭阳V22 不加电有什么可能?
笔记本

网友:
主板上有虚焊,仔细检查你按压的元件及附近的元器件

网友:
撤了再装下,这机几部分都是独立的吧

网友:
送专业维修店检测。

网友:
有开焊的地方,,

网友:
动了一下托架?按几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?不是这样提问题的吧,说清楚点可能会有更多人帮到你

网友:
他说的是pc卡插槽
明显是客户,还是送专业维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