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2口鼠标不能用,居然修不好。求助。

楼主(2011-02-18):
754主板,PS2口键盘能用,PS2鼠标不能用。

通电时,测PS2鼠标口,供电正常5V,DATA脚有5V,CLK脚0V,CLK脚直接到IO83627hf的65脚,测量未断线,65脚也为0V。于是更换了一个同样型号的IO,居然涛声依旧。接口附近的排容量过正常,也拆了。上拉电阻472也完全正常。

请高手赐教。

换接口也无效。放弃。。。。

此板还发现一个奇怪故障:客户说4个USB口只能用一个,量电压时发现有一口居然在不插USB设备的情况下,DATA+脚居然有4V。

网友(点评):
十有八九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换PS2接口试试

网友(点评):
应该不关PS2口的事,因为我在相应的滤波电感上都量不到电压。

网友(点评):
俺现在吸空鼠标的CLK脚看下电压正常不。

网友(点评):
不行,换了个PS2口,新的,涛声依旧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没搞头我也有一块945,这个毛病,IO换了是不行的这个是南桥,妈的,BIOS刷了也不行,启动到硬盘自检那里死那了不下去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去掉周围的排容试试,再不行的话,接口或南桥损坏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V星的板子 是主供电那里 有个双N沟道的场效应管 坏了
不知对楼主是否有帮助

网友:
把IO换啦吧,PS2口是IO直接控制的

网友(点评):
换了,故障现象一模一样。都是IO的MSCLK脚无电压。

网友:
继续跑线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嗯  很有道理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从IO65脚划断线 看看IO65脚是否有5V    有的话检查后面的电路、、、

网友(点评):
已进装机箱了,懒得再拆。不过PS2口的CLOCK通过一电感直连IO,然后就是上拉472电阻和排容到地,就这几个小元件,估计也没其它地方了。谢谢。

网友:
sis 和v/A的都是南桥管理键盘鼠标

网友:
碰到过一片相同故障的865,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南桥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:
碰到类似的故障,南桥加焊后PS2口还是不起作用。应该是南桥问题,要是客户同意,你可以换南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