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直接加热的钢网,在上完锡珠,加热后如何取下?

楼主(2011-02-18):
可直接加热的钢网,在上完锡珠,加热后如何取下?有没有相关视频,或具体介绍?

网友:
当锡凉了 就去   凉了是指的刚凝固  而pcg还有余温

网友:
一般是加热完过后,助焊膏还没固化时取最方便,如果已经冷了,就用洗板水边刷边掰

网友:
往下拿太废劲了,拿了好几次都是带下几个锡珠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带网加热不太好用,锡珠受热时会澎涨填满顶住网上的孔,太热的时候取不下来,太冷了又不好取.一般植玩球后我都是把钢网拿掉直接用风枪吹

网友:
你们植珠都用植珠台吗

网友:
碗装洗板水把植株好的桥放进碗里泡几分钟就可以了,我都是这么做的很好用

网友:
吹完后。温度下降到刚好锡珠凝固,但钢网还是热的时候,最好取。凉了就不能取了容易变形!

网友(2011-03-22):
回复 网友A:

钢网拿掉,风枪一吹,小珠珠不就跑了吗?

网友:
刚开始的时候会,多练习几次就不会了,我摸索出来的经验是:
1,芯片上要拖平,不平的话锡珠轻轻一吹就跑.
2,焊膏不能多,薄薄的一层就好了,可以到文具店买那种油画刷,短短的,又有弹性.
3,风枪的风速不能太大.我的850风速用3,温度380,虽然是直吹风,可以用手来回旋转吹,也挺好的.不过这种方法容易把NV的桥吹死.最好能弄个旋转风的来吹,如8205
4,第一次吹好,锡珠都上到芯片上以后,冷却了可能会看到珠子不是太光滑,可以在珠子上再刷一层薄薄的焊膏,再用风枪吹一吹,因为球都已经上去了,所以风速可以稍快一些,我调到4,然后在芯片上快速的吹过.保证植好的球颗颗晶莹,粒粒饱满.

网友(点评):
老手了 看你至少干了几百个BGA了

网友(点评):
老手了 看你至少干了几百个BGA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方法~下次來試看看

网友:
学习了,我还是吹完,热取。

网友:
钢网带下锡珠是好事,说明你没植好。

网友:
把温度保持在100度多点就很好拿的。我都是用这方法

网友:
学习了。请问怎么样才能在焊之前把钢网拿下不掉珠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把风枪风速调到最低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