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5主板前置USB接口不可用

楼主(2011-02-18):
一块865主板,U盘插后面的USB接口正常,但插入前置接口显示U盘为0字节。U盘本身正常,插入其他电脑也正常显示,测前置USB供电电压为5.2V,数据脚对地阻值为700欧。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呀?不会是南桥问题吧?

网友:
是不是插件接线错误啊?

网友:
如果你主板上接线柱没差错,可以考虑南桥。

网友:
应该考虑接线

网友:
     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后面的可以使用,前面不能正常使用,可以排除桥的问题。可能就是2楼所说的情况,另外还可能是电流不足引起。供电正常也许电流不正常 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回答。插线反复核对过,没错。这台电脑是我年前在垃圾佬那里花60元买来的,C4 2.53g,512M,80G硬盘,DVD光驱,硬盘不错,是并口硬盘中的极品,7200.8m的迈拓金钻10代。买来时主板不跑码,维修供电后OK。这块主板估计原来被修过,有可能被一修做过手脚。因为这块板竟然没有CMOS跳线插针,修好供电后发现每次启动都要按F1才发现这个问题的,后在废板取了一个三针跳线补上OK。昨天测试发现前置USB不能用,故在此发帖,想不到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,谢谢啦。刚才从好的USB口的供电线接供电线直接到U盘插口,竟然好了,看来是前置USB供电线路有问题引起供电不足的问题。

网友:
南桥问题的可能性大点。

网友:
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把后置的供电飞到前置去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60元买的,超值呀

网友:
后面能用南桥应该就没有问题 查看下线 或前置USB口

网友:
怎么这么多人说是南桥的问题呢?我遇到的一般都是线或接口的原因

网友:
今天早上发现所有的USB口都不正常了。今天用后面的USB接口装上无线网卡发现网络很差,时常掉线。绝对不是网络的问题,因为在另一台机子上网络很好,我们学校用的是光纤上网的,平时上网基本上有6M的网络,下载有时能达到1MKB/S,但量USB电压很正常,不知是南桥还是电路的问题了,不接无线网卡,单独用U盘,正常。但后面的插上USB无线网卡,U盘就变成0字节了。而且无线网卡传输一直不稳定,经常掉线。现用一个PCI的USB2.0的转接卡接上无线网卡上网,很正常了。各接口接线没问题,有一个坏的USB口已换,真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60元拿到蛮不错的

网友:
我经常在收废品的那淘点东西,显卡、主板什么的,整机的多。最好搞的是年前那阵子,有些家庭换电脑淘汰下来的,而且有些配置还不错。

网友:
看来修电脑,还不如去检垃圾呢

网友:
我以为是前置U口接触不良造成的呢~原来是供电不足呀~问题是你提出来的~却让我们又学到新东西~!

网友(2011-04-13):
这就是所谓的 淘金者 厉害 排除线的问题后 就是电压的问题了 领教高手

网友:
我来学习了啊!

网友:
会不会是线插错了呢?

网友:
你插后面没有?插后面的USB.如何也是同样的情况,那就是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小弟来学习一下。

网友A:
也可能是干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