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外接正常内接不亮?

楼主(2011-02-18):
接到客户DELL D620机器不亮 看电流跳到显卡不亮,就把显卡做了,没想到外接亮接屏不亮以为是显卡坏了,换了新显卡还是一样,客户在催,望各位高手指点!!!!谢谢!!

网友:
加焊屏线接口,清理插槽里面。

网友:
是因为显卡检测不到屏,所以不亮.检查屏线中的检测线或屏上的码片.

网友:
查看屏线等先 修本本屏不亮 别总想着是板上的问题 这是个误导区 可有几位仁兄走了不少弯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