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一台神舟天运Q1400无CPU供电

楼主(2011-02-19):
加电电流达到0。2A左右停止,CPU供电IC为MAX8770(U7)。如下图:

当加电时,PIN19 VCC和PIN25 VDD应该为+5V供电,此时无供电,按该图纸供电得知,+5V是由+5VA转化而来,转换器件为场管Q33 4800B(位置在耳机插孔旁边):

故障时Q33的G极和S极为0。17V,D极为5V,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GS两点发现短路,更换4800B场管后正常,插上可调电源时,+5V还未产生,当触发之后,G极有18。98V,S极产生一个5V电压。CPU供电正常。

网友(点评):
故障简单,但比较典型。

网友(点评):
更正楼主的解释:Q33待机下G极应该是18.9V,触发后被Q16对地拉低为低电平的,因为Q17的B极5V_ON为低电平而截至,Q16的G为高电平导通。此时Q33才导通S极才输出5V电压的,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触发后,Q33G极至少是低于5v

网友(点评):
额!~不对!是我错把Q33看成P管了,楼主的分析是对的,对不起!呵呵

网友(点评):
因为触发后5V_ON信号是高电平的,分析才正确。

网友:
你的表达能力可以出专业书了!

网友:
这工作条件不满足,好修的

网友:
这个修的方便啊,表达能力确实 不错

网友:
   这种应该还是很好修

网友:
我有个5570.也是CPU无电压,条件都满足,还是没电,定了个8736,快递到了,换上看看再说吧,我是业余爱好

网友:
条理清晰没有走弯路

网友:
思路可以,讲的清楚

网友:
今天逛了一趟论坛,真是受益匪浅啊!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!!学习了。

网友:
楼主的表达是很清楚,很好

网友:
我有一台的CPU电压正常 北桥的电压也正常就是没有显是什么问题啊`

网友:
请教楼主,您是怎么从图纸中看出5V是由+5VA转换过来的呢?不好意思,看图纸我老是不明白主要供电是怎么转换的,用搜索功能已搜,搜到了好多个5V 不知道怎么找所有的5V是有什么供电转过来的,楼主能指点一二吗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般主板图纸的开头或者最后面有些是电压转接的文字介绍.

网友:
问题很简单,我还没遇到过GS击穿的管子。。。除非进水或是什么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,能发个图上来举例看看嘛?或者哪里有教程,让兄弟看一下,谢谢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