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1000 我真修不出来

楼主(2011-02-19):
   夜深了还在想着这台机子  ct3  经典 dv1000  855  +DBM      这个机子是一个同行的 说是进了水   一听是进水的接过来直接拆了 拆开后南桥旁边是有水点 还有点腐蚀  搞了一下  没有看到什么水了上电  待机0。01  不触发 量 3m5 m  5M  只有1。2 v  3M 没有    换个MAX 1999  再说 还是没有  还是老实一点吧 查吧  20脚 供电 有 17脚  vcc  1。6V  左右  不知道正常 吗 感觉不对 18  25脚  线性 3  5V  也没有  正常 有供跟VCC   线性电压是要出来了的 怎么就是不出 MAX1999  换了两三个了都是新   现在就是不知道  17脚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 怎么修下去了哟      还一个问题 像这个的修待机的 像ec  sb  有短路的都有可能不出3 5m    能不能 直接拿下 ec  sb    上电 判断是否短路

网友:
没有一点思路 。完全凭感觉整

网友:
SB  旁有水,不知道你怎么搞的  起码要烤板了

网友:
短路用表能测出来    不用拆吧

网友:
有短路用表能测出来 ,要拆下来才用量出来啊

网友:
还是老实一点吧 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