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 ml19ah 不插屏线指示灯正常 插屏线 指示灯无反应

楼主(2011-02-19):
一联想lxm ml19ah    开始是屏幕亮一下就黑屏   后拆开看    发现C205和C206鼓包   拆掉 换新后  发现只接通高压板 信号板 按键板指示灯正常   后把屏线连上屏  插上电源   指示灯无反应   求救中....

网友:
测一下屏电路上有没有短路 的地方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屏电路短路了!!!祝好运,希望你的屏没坏!!!

网友:
顶上去,我也遇到一台,情况是这样的。接屏线后,无待机电压,5V供电也乱跳开了,2V,2.几V。先不接屏线,开机后再接屏一切正常,郁闷的呢,盼高手出手帮下,测屏没有任何短路

网友:
再顶一下,别沉下去了

网友:
会不会电容没有换好啊?

网友:
楼主哥们 ,我已修好,控制板的问题,我直接把屏的供电从控制板断开,从高压板上飞个5V过去,搞定

网友:
上次我修个FP71G也是这个现象,我也是从电源板上飞个5V过去后正常了,后来我将这个线去掉了,恢复原来5V屏又好了,用到现在都没有问题,到现在还是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!

网友:
明天也来飞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