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联想 天逸 100

楼主(2011-02-19):
6200 的独立显卡 故障开机无显示 加焊显卡 没效果 开机跑代码到46 装不装独立显卡板都是 跑到46 有修过类似的请赐教
显卡
独立显卡

网友:
取下来置珠勒.

网友:
说明不过显卡,重做不行,换

网友:
46 显卡没过..换新

网友:
我手头也有,现在能开机,到滚动条就掉电。感觉像显卡问题。做了也不行

网友:
重新做下显卡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