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30电压直接跳到0.92V

楼主(2011-02-19):
一台D630
笔记本
,拿来是接外显有显示,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,G86的芯片,于是加旱下,外显也没有了,电压直接跳到0.92左右,重新拿来下植球,换心片还是一样,求解.
笔记本

网友:
主板可能没有复位哦

网友:
不插内存,显示内存报警。插上就不报警,说明应该是过了内存了..

网友:
你没动之前,外接有显,动了之后,没显了,故障还在这块,看是不是掉件了

网友:
先看有没跑码哦

网友:
哦,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