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845GV版,经常卡自检不动

楼主(2011-02-19):
开机卡在检测硬盘不动,重启OK,有时重启几次才OK,不知是不是南桥问题。
正常的时候开N次都没事
更换电源里面的电容OK
硬盘

网友:
查一下IDE设备跟接口没问题 ,大多就是南桥 不良.

网友:
IDE接口没事,间中卡自检,重启就OK了,有时重启N次还不行!南桥不良没维修的价值了

网友:
U座也会出问题

网友:
看来应该先换个电源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