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居电压偏低的故障

楼主(2011-02-19):
七彩虹的AM2主板故障是无内存核心供电,以前碰到同样的故障都是换电解电容和RT9202解决的,这次也如此先换电解电容,没找到RT9202,就用9214替换一下,故障依旧,从好板上拆了一块9202故障也依旧,量了一下VCC 5V 7脚 3.5 V 都正常,BOOT 4.5V 偏低,把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高端MOS都换了依旧如此,9202肯定好的,自举电路无虑波电容,实在无招只好上论坛求助。

网友:
问题还应该在boot脚 这个芯片的工作无非就是 5脚vcc 1脚boot 和7脚ocset 开启脚 这个boot脚电压太低 驱动不了mos管  boot脚有二极管 肯定还有个升压电容 是不是掉件了!

网友:
把升压二极管换掉试一下

网友:
量一下是不是RT9202的分压电阻坏了

网友:
自举电压在芯片没有工作正常时候。东西也换过了  那4.5v 可以先不管  。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。及反馈电路。

网友:
在没有电压输出的时候,BOOT会出现5V-0。6V,大概是4.5V。可以先不管他,查其他的工作条件,也就是5脚和7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