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以后就在提示按del进入bios的界面定住不能进入系统

楼主(2011-02-19):
开机以后就在提示按del进入bios的界面定住不能进入系统,用MHDD扫过硬盘没有问题。求高手给解决方法!

网友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是进了BIOS界面   还是logo就死住了  或者不进系统有什么报错

网友:
跑什么码PS2能不能用呀,PS2能用就是假死 想PS2接口电路,不能用就 是真死 查内存跟桥.

网友:
先刷下bios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LODO哪里就死掉了

网友:
     重刷BIOS,或者换一下硬盘的跳线看看

网友:
有的板子出现这情况重刷bios就好了 你的什么板子

网友:
我觉得截图看看。

网友:
好像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是按del

网友:
BIOS不能进入的话 替换主板先试下

网友:
这个问题二楼正解

网友:
要重刷 BIOS 吧

网友:
我也经常碰见这种问题,有时CMOS放下电就好了

网友:
先放点试下,不行的话换条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