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原装主板(945)不能启动

楼主(2011-02-19):
接修同行一块DELL原装主板(945)系列的,开机风扇没有反应,电源指示灯闪,断开CPU供电,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是不能开机,
测量CPU供电0603L击穿短路,更换之后能正常启动,又发现CPU没有电压,PG 0V,时钟电压0、0.3V,测量时钟芯片供电电压3.3V正常,更换晶振。在触发启动的时候,好像短路了什么东西,出现火花,测量1117电源管输出电压剩下了0.5V,这回可完了,请问各位大哥这块该怎么修。

网友:
你测一下1117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换1117如果阻值有短路拆网卡再不行拆南桥吧

网友:
测下卡有没坏了.

网友:
同意2楼的看法。

网友:
太着急了是不是?静下心了慢慢来、先吧3V修出来、再解决电源管理芯片。按修板的顺序慢慢来、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挂了呀,1117直接进南桥呀

网友:
这个板很容易烧南桥,  换了也未必能好, 曾经换过一块,  没用半天又烧桥了,  ,,  哎,

网友:
先把网卡拆下来,还为0就是南桥短路了

网友:
s楼上说非常对。我没看法

网友:
断开网卡供电,电压还是一样的,1117电源管发烫。

网友:
既然是开机的时候出现的火花 那么把IO取下来 看看1117的阻止吧

网友:
打火花肯定有坏的了

网友:
楼主都打火花啦,太牛逼啦,我今天都整冒烟啦

网友:
我有台DELL-E520的机器也是莫名其妙就无法开机了,看来DELL的主板故障多啊。

网友:
看开始故障应该是VCORE不正常,不应该去弄时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