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100a 到滚动条掉电

楼主(2011-02-19):
此机器是独立显卡。到滚动条就掉电。是不是显卡问题啊。
显卡
掉电

网友:
建议进安全模式看看

网友:
换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现在裸板还是一样。掉电后。电流表。o。00或0,04来回跳

网友:
这个像是软件问题。要先排除软件问题,看看散热做好没有。

网友:
应该是软件、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软件

网友:
先软后硬,首先要肯定不是软件问题了再往硬件上考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