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bview.exe软件

楼主(2011-02-19):
年前还是能用的呢,回来就打不开了,哪位有bview.exe传给小弟一个

网友:
我这有一个

网友:
还是打不开,有错误提示

网友:
关于使用bview.exe这个点位图软件时,提示缺少“comdlg32.ocx”的解决办法如下:
comdlg32.ocx 这个文件,很多软件打开的需要的他支持,因为系统本身没有这个文件。
如果大打在打开一些软件的时候提示无这个文件,请大家下载后,复制到C盘
C:\windows\system32目录下,然后进行注册。
ocx注册方法:右键选择打开方式,选择WINDOWS\system32下面regsvr32.exe打开,然后就注册成功了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,问题已经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