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一下关于IBM T21 T23等机型把电池拆了会出现密码?

楼主(2011-02-19):
讨论一下关于IBM T21 T23等机型把电池拆了维修会出现密码?这如何是好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,我拆了电池是纽扣那种,都没有密。

网友:
我还没有碰到过列

网友:
更换南桥附近的密码芯片或者是重新刷BIOS

网友:
修之前没有的话应该是不会有的啊

网友:
修之前没有的!!可以进系统!!可能以前设置过清除了但拿掉电池后以前哪个密码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