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T220 不开机 不稳定

楼主(2011-02-19):
前几天收到一三星22液晶(触摸开机),客户说不开机,拆机无明显故障。   后来查到一个MOS管输出不对,本来输出5V只有1V多  与其他管调换,换后可以开机,但不稳定,再换一个。测试一下午正常     发货   第2天居然返修,查下  开机时驱动板电压有变化 但灯不亮(好的有2.8V 他只有2.2V)关机没电压  其他地方也有控制到  正好最近有这样的板 换上    灯管闪 换上自己电源板 可以亮但白屏(原来可以显示,点屏正常)  今天又来一台,故障和先前那台刚拿来一样 修着修着又可以用了 但不稳定  三端稳压管换过    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

网友:
三星的显示器 驱动板 还出毛病!!

网友:
怎么没有说话啊 我还有一个显示器不开机呢  正想借鉴借鉴呢 擦蛋

网友:
查到开关机有控制到那个5V的MOS管 , 但开机输出只有1.8V 以为是拉低了 ,换后面的三端稳压管 依旧   后来自己拉个5V过去  可以正常显示但按键和触摸开关没用. 客户又催 干脆加个开关控制5V  发货      不过听说这机按键板有通病

网友:
我觉的是驱动板的问题.你可以刷一数据试一试

网友:
我前天也修了一台按键短路了  直接拔掉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触摸开关不能拔,一边将不开机。    要是短路就好了,他是不稳定啊  要他坏时不坏,一发货就坏了

网友:
触摸开关不用拔, 拔其它按键线试下, 可能有意想不到收获, 前段时间修一台三星T190屏闪,换按键解决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试过,没用啊    还有就是这机的MCU怎么刷   用多功能编程器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看下你用什么编程器,我用的USB可在线读取,烧录品牌机的MST方案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,驱动板供电不稳定,查驱动板供电,刷数据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