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微软硬盘工具利害

楼主(2011-02-19):
一块西数80G的硬盘,当时给客户换主板。换主板前都能进系统,换主板后不能进系统,在显XP时就重启,然后重装系统,进PE用GHOST做系统时报错,重启电脑再进PE时,进桌面非常慢打不开我的电脑,把原来的主板换回去也不行。后来有DG重置主引导还是不行,用MHDD扫描没有坏道。由于后几个盘有重要的东西,不能低格。把硬盘装在移动硬盘盒上插在其他的电脑上,再打开我的电脑也打不开。后来抱着试一下的态度,用硬装盘装系统,过了格式化在复制文件出错,这张光盘好久没用了盘面很花,硬盘可以在系统下格式化,说明硬盘没多大的问题,又把硬盘挂回机子,再进PE都非常的快,沟系统成功了。太高兴了。有的情况下用微软的格式工具还不错。那位高手知道为什么吗?

网友:
搞得那么复杂,直接格式化C盘,重写引导区,再GHOST就OK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重写了引导,还格式了C盘,没用的,只是没把格C盘写上去。
后来有DG重置主引导还是不行

网友:
我有一块希捷的硬盘,扫描一切正常,但硬盘会不定期歇菜,重新分区格式化才能用。所以扫描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

网友:
小菜鸟一个,DG格式化C盘就好了,搞得这么麻烦。

网友:
dos里用DG或者什么分区工具重建C盘就可以把

网友:
绕这么大圈子,直接换一个硬盘多好啊,省力又能赚钱,哈哈

网友:
学习一下,原来排除故障也不是那么复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