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笔记本可以开机有显示就不能从硬盘启动维修

楼主(2011-02-19):
第一步:把硬盘拆下,在开机,还是不行。
第二步:把键盘拆下,然后把硬盘装上在开机,可以了。
是键盘出问题,键盘有一个键压住弹不上来了。
把键盘清理一下就可以了,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这种排除故障形式的倒是鲜见。

网友:
有关惜吗 这两样

网友:
看了,对我这样的来讲,很有用

网友:
这是常用的一种排除故障的方法,最小硬件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