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830外接VGA可正常进系统,就是不亮屏,

楼主(2011-02-19):
dell d830外接VGA可正常进系统,就是不亮屏,,高压主供电正常,这要怎么修啊,各位修客给给意见啊!!!!!!!!

网友:
加热显卡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去看下屏线插口供电

网友:
这个机子显卡是通病,显卡重新BGA。

网友:
显卡问题,修过几台这种情况的。很准

网友:
多谢各位兄台了!!!!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确实是显卡虚了...多谢各位维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