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JW945AT的IO型号?原IO烧飞了!

楼主(2011-02-19):
接过手一看JW945AT的IO烧飞了!,,,看不到型号,,,以前也没有修过这种板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IO..
所以上来这里求助!!!!!谢谢!!!1

网友:
我帮你在网上查了一下,,是WINBOANG的,不是很清晰,型号好像是W83627EHG,你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谢谢.........不过我也用了W83627EHG装上去..结果发现,连南桥也一齐烧了......
所以不搞它了...算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