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谈IBM机器密码

楼主(2011-02-19):
年前有个人送来一台R50E,USB不能用。换过南桥后,原来的密码却不对了。原来的密码类似ABC123,也就是前面一段字母,后面一段数字。但是从码片中读出密码变成了123ABC。不知道这是怎么造成的,应该如何去避免。
客户的密码是不会记错了,因为这是部队的机器,密码有两个人掌握。当时他还电话联系了另一人确认过。

网友:
呵呵  老师也有搞不定的啊

网友:
老师不是万能的,望高手出来作答,谢谢

网友:
ICH通过SMB总线读取密码芯片的内容,更换 南桥后,ICH内部的状态寄存器的内容可能初始值反了,无边大师是不是换了个旧桥,估计刷新BIOS可避免,
在下不才,鲁班门前弄大斧了,说的不一定正确

网友:
兄台谦虚了。虽然没有验证,但是我感觉你的描述非常接近正确答案。感谢!

网友:
机器只要断电在加电内部寄存器都会重新初始化的,这是必须的,密码芯片可能被静电破坏,或者解密方式发生改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