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亚东海笔记本触发保护

楼主(2011-02-19):
       此笔记本没找到图纸,有维修史,无3/5V待机,MAX1902EAI芯片,28脚有4.9V开启电压,3/5V下管均有5V电压换掉3/5所有大电容,3V OK .   5V没有出来,7脚4.9V开启信号已经过来,5V下管有5V电压,换IC,3/5V都有,
但触发马上保护,断开5V后级,触发不保护 ,电流上到0.134,说明5V导致芯片保护,发现5V的电压不像PWM电压,
5V下管控制没有电压,上管控制有5V电压,觉得奇怪,又换一个IC情况依旧,换上下管依旧,就差没换电感了。
  查IC所有引脚都没查出问题。 会是什么原因导致5V上管控制有5V,下管控制无电压??已经排除控制断线和短路。

网友:
是不是开关管控制级与IC之间短路了

网友(点评):
换过两片新IC不可能 的事情

网友:
  确定是电感引起的,换 了就  好 ,但此 电感 是 双绕组的 ,用单绕组电感 能正常 产生 PWM电压,也 可以触发到1。0A不掉电 ,但后级因为控制电压偏低 无法完全导通,很多电压偏低,换 了 几个双绕组,12电压到时 正常了,但触发马上保护 。

如何代换双  绕组  的电感 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