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!加焊显卡三个桥全冒珠了!

楼主(2011-02-19):
接修一台IBM T40,故障是诊断卡报A4,黑屏,手按住显卡开机,能显示。据此判断是显卡虚了,跟客户报价后开始动手,拆开一看显卡是打胶(透明的),于是把南桥和北桥用锡箔纸盖了三层,加焊显卡,结果还是都冒珠了,痛苦!!!没有办法 只有把三个桥都取下来了,看来这真是烫手的山芋啊!发在这里 提醒一下新手,下次遇到此机器要注意了。

网友:
对对 对 。R61能修都不修了我。直接让换主板。

网友A:
请问楼主是用专业的BGA吗?还是土炮呢?

网友:
哈,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啊

网友:
我一直想不明白,温度高了,珠子怎么会跳到芯片背上来,就象茅山道士的穿墙术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我也觉得纳闷,就算爆开也应该在旁边啊

网友:
有T60 T61能难吗 灌黑胶的

网友:
基地卖的bga可以有解决办法不

网友:
温度控制不好都会爆出来的

网友:
楼主的风枪口是不是太大了,一口咬掉三个桥呵呵~

网友:
没什么注意的,技术问题而已。

网友:
珠子是从胶水里边冒出来的,加热膨胀 珠子就出来了

网友(点评):
我是说我自己的经历。有个珠子跳到IC正上面了。

网友:
遇到过 。这山芋真烫手啊!

网友:
带胶的板子确实是不好搞的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显卡虚焊,没打胶。做了显卡。北桥也跟着来了。真是郁闷。

网友:
呵呵,估计你这样的话,还有个CPU座也要换了,应该是你的温度没有设置好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是用的三温BGA台吗,应该没这么恐怖吧

网友:
白胶 是没注意看到吧

网友:
应该是BGA焊台的问题吧,这是要注意下........

网友:
南桥部位的板子看起来像鼓泡了哟,T61的机器我做过两次都失败了

网友:
调调适合的温度曲线再加热、不要为了加热而+热!!!

网友:
我也遇过,温度没控制好的

网友:
适当调长预热时间,隔热胶带和桥之间应有一定的空间,产生空气对流,可以控制锡珠的冒出。

网友:
哈哈,我前天做了个T60,三个桥全做啦

网友:
哈哈哈哈  我也有过 这样的一段经历           以后可要记住了 做好保护工作

网友:
有同感!能前也有碰到过。打了透明黑胶的,温度和时间一定要控制好!

网友:
晕。大家会不会看的阿。这是T40或T41或T42的板,82801DBM的南桥,855PM的北桥,7500的显卡。这三个桥没有全部打胶的。只是楼主有和温度太离谱了,才会这样。

网友:
是3205虚焊吧

网友:
真够可怕的,

网友:
汗,大家都遇到过啊

网友:
你底部的风嘴要注意哦,不是三温区的根本做不了

网友:
这种胶也比较麻烦

网友:
这样补点焊接部会短路吗?
这版还能修啊,修好了会不会不稳定啊

网友:
点没掉一个   就是费工夫了  要三个桥重植球

网友:
我也有兩次同樣情況真是無力

网友:
呵呵。。以后要注意了哦

网友:
T40是有铅的,楼主温度调高了吧。这种显卡风枪就能搞定。。。

网友:
T40也有这种黑胶的吗?

网友:
经验不足经常出这样问题

网友:
温度过高了,有铅的温度不用那么高

网友:
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,你多打几层高温胶纸,再贴上一二层锡铂纸,一般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的。

网友:
LZ,你肯定没控制好温度吧,我取的蛮好啊

网友:
技术熟练程度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是你技术问题,没有把握好.T40的主板很好做的。还是土炮的话280度左右就完全可以拿下。更不会影响旁边的。还是BGA台,就更不会啦。
T61独显,还真是难做,显卡坏,你在加焊时候,旁边的显存就会冒珠,所以都在重新珠过。
做BGA,真要的注意几点,,细心,细心,再细心。

网友:
我的是T42就是这样的,正下方打的黑胶,BGA全拿下来都不行,球全从反面跑出来了,现在不行,只能再做一下CPU的座子了

网友:
有的BGA就是底部全加热的,最会引起这种情况,是你BGA的问题!

网友:
应该是温度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是用专业的BGA吗?还是土炮呢?
估计是土炮

网友:
哎是啊,值得纪检,如果不熟练就叫换就是了

网友:
做多几次就好了

网友:
好像是7550的显卡没这么恐怖 吧?肯定是把有铅弄成无铅的曲线做了!

网友:
我是碰到有黑胶的板子直接让客户给换了,不修,修理了也不会好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当时没在意有白胶。山圩烫手呀

网友:
还贴上高温胶纸,一般都不会冒珠,做过很多,T4 T6都成功。极少数会冒珠

网友:
是有铅曲线做的,上温度210度 下190度,锡球都是有胶水的地方从胶水里冒出来的,我看到桥冒珠了 于是都把桥摘下来了 没有掉点 也没有起泡,重植回去应该就可以,谢谢大家提宝贵意见

网友:
哎。。。。面对这类板真是头痛啊,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吧

网友:
灌胶的板子一般都要重新取下来重植球,有的用风枪吹几下也可以开机,但是很快就会返修;植球时BGA温度一定要掌握好,铝箔纸多贴几层,有条件可以在芯片周围放些“焊老”以便观察锡球的融化程度,仔细研究研究一定可以做成功

网友:
三层的隔热纸我觉得不如那种黄色的隔热胶带好。

网友:
熟能生巧,BGA这种手工活做多了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做T6灌胶的不是吹牛做一个好一个。当然之前也有爆过珠的。
即墨鸿明
能否介绍些做T61的经验,谢谢!

网友:
楼主先别在这诉苦。首先你这种做法有点冲动,显示按住显卡能开机,这不是很明显嘛。做了不行就从新直球啊。你感觉南桥有可能吗

网友:
笔记本维修,=BGA南北桥显卡?

网友:
你这个肯定是没做好隔热工作,拆显卡你得把北跟南上下都隔热,包也有学问的不是轻易盖上,用高温胶纸贴住保你不爆珠

网友:
只有真正做过打胶水的桥才知道其中的缘由,做显卡其他两个桥都冒珠子了,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通电试机了,不如都取下来重做保险。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.伤神啊

网友:
这种灌了胶的风险太大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东西还真是要技术的呀

网友:
昨天干爆了一个T43 显卡,温度不好把握,

网友:
IBM的我也头痛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显卡不是点胶的吧。

网友:
是要注意但是我感觉温度很重要

网友:
有专业的BGA返修台就好了,BGA技术高就不成问题

网友:
R61直接换主板,下次记住了

网友:
我风枪搞没搞过冒珠子的   BGA封装的小IC倒是没成功过

网友:
我是新手多谢提醒

网友:
请问  ‘ 焊老’是什么

网友:
有没有办法把胶给搞了去啊!!!

网友:
焊老 就是焊膏和锡球或是锡粉混在一起的混合物,涂在芯片周围或是芯片上边,当焊老里边的锡球或是锡粉融化抱团时,芯片下边的锡球一般也都花了,就是方便观察锡球的情况,很好用!

网友:
单把工业风枪就杀了,方便 快捷 底板漂亮 桥也漂亮 有BGA机子我都不用捏。不要搞这么复杂。

网友:
是个好的教材,带胶的的确不好弄

网友:
我用红外的BGA出现过    热风的还不错   可能红外的开口比较大,再加上温度不是很好控制。

网友:
带胶的板子确实是不好搞的啊
特别是黑的

网友:
看来是用土炮吧

网友:
温度太高了吧!!

网友:
下回注意温度控制了,谁想有这种事发生

网友:
T40的没有那么困难吧 注意点别把显存弄爆了 就OK了  不过我弄过一个SL400的显卡 可把我给玩了  把显存给弄爆了 之后重植的显存 结果还不错弄好了  就是太费劲了 现在我看看IBM的都是教顾客直接换板子不修了  太闹心了

网友:
温度控制不好吧

网友:
bga焊台下加热坏了,带热电偶的发热砖坏了,温度过高

网友:
还是你的风嘴没控制好 ,看图你好像也没贴锡纸。

网友:
你怎么家的热啊 怎么会都毛竹呢?

网友:
楼主应该用的是土炮的,要是有BGA机器你在桥下面盖上PCB板子就很少流珠子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显卡虚焊,没打胶。做了显卡。南桥也跟着来了

网友:
T40  能做成这样,  厉害,   你用的 热风的吧, 有的桥 用 红外的 效果更好,  所以我 搞了 一台 红外,一台 热风 ,

网友:
做桥的板子,我们贴的是耐高温胶带耶!
还有就是BGA焊台的风口,做这样的板子风口尽量调到芯片大小
最后就是BGA焊台的温度曲线了问题

网友:
BGA技术水平不过关呀.做T60 T43,T61还是做得少呀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