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一了内存,手上所有软件全部战死,英勇牺牲

楼主(2011-02-19):
一KingMax死内存,DDR2 667 1G 双面,点不亮
用好条带进去检测,RST PRO3 ,GoldMemory, memscope,MemTest86, fdram,quicktech pro,手上就这几款软件,一个一个扫,都扫不出问题,不红,就是点不亮,SPD从一好条上拷过去刷了也一样,不知怎么修了,求助

网友:
你的思路不对,用的软件多也未必能找到真正的故障

网友:
kM的你也修呀,我现在见到KM的就怕,别人卖给我我都不敢要,早先KM的是很不错的,但他老化的很厉害,现在能见到的大多是06年左右的货,新产品的话质量还是很好的,一旦进入老化期,坏起来还不是一个颗粒坏,最要命的是PCB坏的情况太多了,建议任意取两个IC下来找个新PCB换上,检测颗粒好的话就都取下换板,不行就扔垃圾吧。

网友:
把内存放烤箱里烤一下在去测试,如何还不出现换张板子接着测,或者进系统用MEMT去测试,都没问题的话这根条拆颗粒用,或者换掉前4颗粒

网友:
什么是一了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