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液晶显示器维修后就出现水波纹

楼主(2011-02-19):
为什么液晶显示器维修后就出现水波纹?请教哪些地方可能引起干扰??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,检查一下排线,如果不是的话,你就涮一下MCU吧~!

网友:
我有一台15寸的也是这样,我是换了高压板才有的,我想可能是高压板干扰.

网友:
电源输出部分的电容换了试一下

网友:
有时是信号线的问题,抗干扰能力差

网友:
楼主维修了液晶显示器的哪个地方?原来是什么故障?

网友:
是不是换的电源板不好,滤波不良

网友:
信号线太差啦,换根信号线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