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防静电手腕带

楼主(2011-02-19):
关于防静电手腕带测试问题,我用万用表测试防静电手腕两头金属端子未发现出现蜂鸣声。是不是防静电手腕带不良了或者断路了。谢谢各位解答。

网友(点评):
正常防静电手环的阻值在1M欧左右

网友:
防静电手腕带是有阻值的。不能太大也不能过小.下图是工厂用的腕带安全测试器。

网友:
手腕的线里有个4.7兆欧的电阻

网友:
防静电手腕是释放你身上静电的,不是将你身体接地的,不然有些心脏不好的人可能因为带防静电手腕而引发更大问题。

网友:
我有一个,现在知道为什么了

网友:
原来这个也是有用的啊

网友:
有用吗,没用过

网友:
对头,防静电手腕主要是用来将操作者身体上的静电泄放掉,我们机房内的设备,出厂时每个机柜上都设有一专用腕带接地插孔,并配有一防静电腕带,按要求首先戴好防静电手腕,再戴上防静电手套,方可进行插拔个个板卡的动作。